请大神帮忙分析下该电源的控制芯片U1该用什么?

楼主(2017-09-13):
U1炸了,只能看见OB2????CP

网友:
附件是收费的,传个图片吧,请大神帮忙!

网友:
找到了,我用了OB2269CP,应该2268和2279也可以,没试验。输出11.6V,那位大神能指点下这个电压正常吗?(标输出12V),怎样提到12V输出 ?

网友:
无意,点了下下载,发现瞬间扣走了2分,呵呵~~汗,大家注意别好奇,哈哈~
既然看了下图纸,就顺便给你分析下, U1 是PWM 启动芯片,(带电压,电流监测功能),控制Q6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