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G150T-A1 6-71-N1500-B02A

楼主(2017-09-13):
故障,通电不开机,
电流0.02   0.03反复跑,看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断线或者短路,现在已经查到短路了,但是修好短路,能跑电流但是不显示,电流能跑到2.27左右,因为他之前给别人维修过,BIOS动过了,现在先去找个BIOS刷下试试看,结果还是不行,刷了好几个了,现在就想问下有人修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电流有跳变吗?什么cpu 没显示电流能跑到2.27,

网友:
跑到2.27A没显示电流跳变吗      如果不跳变还是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检查吧

网友A:
人为的 怎么可能还有问别人有修到这个问题的 吧BIOS芯片换了 再找个靠谱的刷 只要电流有跳变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为的 怎么可能还有问别人有修到这个问题的 吧BIOS芯片换了 再找个靠谱的刷 只要电流有跳变 应该没问题的

刷了3个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