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 不触发,待机0.0047

楼主(2017-09-13):
PR208 1脚0V 2脚20V pD18 2脚12.46 ,3V5V都有,开机位123脚都有3.3 求思路师傅不上班.

网友:
这部分是电压转换电路,你查查5v出来了没

网友:
你这个电流有点大, 检查 下

网友:
待机前部分的电路的故障,待机电流太小了,估计公共电压部分都有小故障

网友:
这是4位的啊,是这样子的。。。。。

网友A:
你是不是测量错了?PD18 2脚12V和PR208的1脚是直通的,电压怎么区别那么大?断线了吗?不然你就测量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测量错了?PD18 2脚12V和PR208的1脚是直通的,电压怎么区别那么大?断线了吗?不然你就测量错了

对,你说的对极了。我纳闷了半天。真的老半天。无解啊,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这个15V没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