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3421也许通病

楼主(2017-09-13):
同行拿过来开机报警7声,直接报价留机。
等闲了以后拿过来拆机,刷BIOS,刷了无果,我惊讶了。在仔细看,南桥,显卡,CPU,EC,都没人搞过了,心想完蛋了,这个估计是个难啃的骨头!
测量了没集显供电,内存波也没有,查了下论坛有好些都跟我的故障一样!
测了内存供电时钟复位,全部正常!内存30、199、203、204全都正常,200.202对地也正常,不知道该查啥了,果断换桥,换了竟然还一样!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打算放弃的时候,测了下复位,竟然没有复位,想着在换个EC试试,换完电流上到0.7了,比没换的时候高了点,没换的时候0.5多,测量下内存波已经有了,换了跟条子,直接亮机,估计这条子也被上家换了,修了大半天,这机子搞死人了

网友A:
我搞一个   dell  报警7声    amd的加焊北桥不报警了    1.2  电流不懂   内存数据波有    哎 定了个桥   明天到

网友:
7声不是北桥虚焊吗 ?????????????????

网友:
楼主是换桥,换EC,换内存解决?

网友:
这本用的乌班图系统,好用么,EC带程序么

网友:
这个EC好像写了马的。应该不太好换呀。

网友:
Intel芯片组的报警7声很少见,AMD的多

网友:
内存没有复位,然后找到EC吗? 那楼主技术很棒棒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搞一个   dell  报警7声    amd的加焊北桥不报警了    1.2  电流不懂   内存数据波有    哎 定了个桥    ...

也许换个桥就好了 ……

网友:
楼主内存没复位,为什么去搞ec,,这个复位信号好像不是c发出的!

网友:
确实懵了。全板无复位。居然要干EC。EC是躺枪了吗?

网友:
我想问下这个条子被上架换了,你怎么跟这个同行说

网友C:
DELL的报警7声我记得是屏线问题多··可能是桥坏了··然后上家没换好··就把存给换走了··

网友:
现在这报警也不准了。。。没复位 居然 7声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换个桥就好了 ……

也许吧   但愿   哈哈哈哈

网友:
这本用的乌班图系统,好用么,EC带程序么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的报警7声我记得是屏线问题多··可能是桥坏了··然后上家没换好··就把存给换走了··

  一般8声是屏线问题多吧

网友:
楼主之前说“测了内存供电时钟复位,全部正常”,然后又说没有复位,是指桥没发出复位吗?之后怎么想到跟EC有关系的?

网友:
EC问题导致7声报警?这是什么原理呢 没懂

网友:
Z我要加分  分分分 我的命根Z我要加分  分分分 我的命根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都正常 吧桥换了     换完故障一样 那原来的桥是好的     最后就是没复位  换EC换内存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个的机子一看就是因特尔的 哪里来北桥

所噶 原来如此 哈哈

网友:
这问题确实比较难搞,我修过一个不出集显供电,也是EC的LAD线断掉了,我靠也是把我快修死,后来无意中发现PC卡边上这个地方有点脏,洗一洗,刮一刮发现断线了,连上后集显就有了,机器也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无线网卡22脚!!!!!!!!!!!!

没复位,换EC,楼主的意思是,EC没有发出PWROK信号给桥,所以桥没发出复位到平台?所以换个EC试试,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哈喽 没有诊断卡试一试EC芯片 开机电路 系统供电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搞一个   dell  报警7声    amd的加焊北桥不报警了    1.2  电流不懂   内存数据波有    哎 定了个桥    ...

这个桥容易坏,换的时候温度要把握好!

网友:
七声一般不是北桥的问题吗  怎嘛想着换ec的呢 想不明白

网友:
DELL的机器不一定,只要有故障就会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桥容易坏,换的时候温度要把握好!

谢谢指教                  嘿

网友:
会不会是开始就是内存坏了,你没有试试换个内存???

网友:
这个机器要收多少钱呢??? 还要还内存

网友:
没有细化到具体是什么信号引起的问题。。。。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哦 幸亏上家没有在板子上动手脚

网友:
ec导致的问题吗 现在的电脑集成度真的可怕啊

网友:
厉害 了 一波三折啊

网友:
最开始的电流跑多少?总结是EC坏了吗?

网友:
楼主内存没复位,为什么去搞ec,,这个复位信号好像不是Ec发出的!

网友:
戴尔的机器很奇怪  以前我遇到过 不上键盘也报警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