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4010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7-09-13):
  前几天接了一台DELL N4010加电不显,插电开机电流0.6  拆机发现PU5被焊过,直奔PU5测量无输出,先找一个换了,还是无输出,接下来只能找图纸了,乖乖的测条件,发现10脚S3 3.3V  11脚S5 0    量阻值28  偏低,拆件仍然偏低  看图瞬间心情大好,因为这个信号只连了RT8206的13脚   直接拆掉 阻值400多,换了RT8206  开机正常。机器维修难度不大 图也不上传了  发贴只是想说 即使3 5V输出正常了,也不见得RT8206是好的   不能忽略小问题啊  修主板  还是得一点点的查啊

网友:
学习学习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贴子,以后遇到就好维修了

网友:
也是运气好,这上家的技术,,,不敢恭维了

网友A:
PU5 就是RT8206? 不是一开始就换了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5 就是RT8206? 不是一开始就换了一个了?

PU5是RT8207内存供电 上家换的这个 这个没输出    PU6是RT8206 3V 5V 我换的这个

网友:
嗯  修主板首先就是看经验看能不能一刀毙命,如果不行就只能找突破口顺藤摸瓜了

网友:
加分给以奖励   指细看是能看出很多问题的

网友:
有时图省事实际上修的更慢,更绕,不如一步一步来,但是这个也要分情况,灵活等于灵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