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盘掉点 补绿油那些烦心事

楼主(2017-09-13):
手机元器件小,放大镜看来是不适应,本来就视力不好想买显微镜有段时间了,昨天迅维网店买的SZM45到货,调试半天总算会用,清晰度很满意,眼睛也不疲劳。后悔为什么不早点买,早点拥有也不至于买了一大堆不好用的放大镜还受罪。不满意的是那LED灯,要接220伏,做的漂亮可不实用,本来就10厘米左右的操作高度,’那灯太厚,侵吞了宝贵的镊子 风枪 烙铁操作空间。

补焊盘光有显微镜看来还是不行,还要有够尖够精密的镊子,论坛里有好多说耳机里有线适合补焊盘飞线,有没有搞错啊,这线也太细了吧,比头发细多了,我十几把镊子没一把可轻松搞定这线,拉上一层锡还嫌太细。

1.线在空焊盘打圈,先绕好圈,再尝试固定,想想容易其实很难操作,定位困难、容易移位。圈圈与焊盘不在一个平面,好不容易看样子差不多了,点下绿油,圈圈浮在绿油上,11号刀过去服帖了,刀拿开又与主板接触不紧密,怕线高过焊点,真的好难弄

2.尝试先绿油固定线再旁边绕圈,弄了半天总算固定了线,也绕了像样的圈,可怕焊接对位时碰到移位,绿油固化圈圈,再刮去圈圈上层的绿油,搞不好线就刮断

3.点绿油也很难,以前用镊子,今天用11号刀,少了不下去,多了一大片,显微镜下看就是一大片

网友:
熟能生巧

网友:
焊盘掉点只能飞线,掉皮就用绿油网

网友:
慢慢来吧,熟能生巧,多练,有些东西还是有技巧的

网友:
多飞线感觉就来了,,,我最开始一根线要弄半天

网友:
用    钛合金 镊子     啊

网友:
厉害厉害 维修是很费眼  光线要好

网友A:
修手机显微不能不少。。。我现在对显微镜依赖度太高了。什么都想放到上面看一下。 。。不看总不放心。

网友B:
可以这样改下灯就不用占物镜边的空间了

网友(点评):
用几伏电源,你那是什么灯条,液晶显示器里灯条不可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手机显微不能不少。。。我现在对显微镜依赖度太高了。什么都想放到上面看一下。 。。不看总不放心。

咱俩一样一样的,什么都想放上去看看,不看总是感觉不放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改下灯就不用占物镜边的空间了

12V电源,手机柜台里很多,灯用的也是柜台的里的灯条,灯条上自带3颗灯为一组加限流电阻的。耳机接口改成供电接口,不插就不亮。

网友D:
补线的另外一头不要剪断,用手拿着就行,焊盘太小不一定要做个圈,可以把线头上锡,放在原焊盘中间即可。要做圈,用两个11号刀片配合,用刀背才不会在线上切出口,不会那么容易断,一个定一个推,不会的拿个飞线用的漆包线练练手法。这个可能从笔记本电脑维修转到手机的人会有点优势!多练练,多琢磨!

网友(点评):
飞线不难,焊盘掉的难,主要是固定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改下灯就不用占物镜边的空间了

这灯高端大气啊。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咱俩一样一样的,什么都想放上去看看,不看总是感觉不放心的

以前硬盘刮胶从来不用显微。最近刮胶都显微镜里面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线的另外一头不要剪断,用手拿着就行,焊盘太小不一定要做个圈,可以把线头上锡,放在原焊盘中间即可。要 ...

说的有理。我以前也是这么干的。不过现在我飞线都不用烙铁了。风枪直接吹。一吹就上。分分钟搞定。且比烙铁的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