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通病维修

楼主(2017-09-13):
故障是断开12V供电就不会开机马上掉电,上图吧,一个固态电容短了,还有一个三极管短了,不用技术,直接用万能表就能找到短路地方,但要一个一个拆下来测量

网友:
表笔指的那个电容短了..................

网友:
固态电容短的还真不多见

网友A:
这种铝壳电容不是固态的吧,我记得这种电容也会爆浆

网友:
遇到几块,其它的都是排阻问题或USB报错15秒出错自动关机

网友:
一般都是上管短路大电压下去,电容也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铝壳电容不是固态的吧,我记得这种电容也会爆浆

这是固态的,这可不是山寨板

网友C:
怎样能确定是电容部分的短路??前面检查MOS管的时候有拆管子检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固态的,这可不是山寨板

一款V星G31 ,红色的板。上面不管是固态还是普通,统统的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款V星G31 ,红色的板。上面不管是固态还是普通,统统的鼓。

一个是电容质量 还有一个是电源的好坏 这个也是关键 一个好的电源是一般不会这样的 但是你要是用差电源 即使是好电容也会鼓起来

网友:
这种固态电容短路也真是麻烦,我有一次碰到是拆了最后一个固态电容才排除短路的

网友:
需要对照图纸吧,每个量过去不划算

网友:
这个不是固态的,也是爆浆的,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是电容质量 还有一个是电源的好坏 这个也是关键 一个好的电源是一般不会这样的 但是你要是用差电源  ...

是的,电源最关键,垃圾电源下面常常死一堆,主板,显卡,特别是硬盘死的最可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样能确定是电容部分的短路??前面检查MOS管的时候有拆管子检查吗?

是的,拆一个量一个,台式主板很难烧得出来 的

网友:
                  固态电容也那么容易短路

网友:
有的时候拆了一堆 才发现是电容短路  真的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