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215LMOOO41显示器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9-13):
               AOC 215LMOOO41显示器不通电维修

机器种名:E2270SWN
型号:   21500041

上图:

就是拆的图中的这个电容好的,这个电容引起的短路

附上亮机BIOS:

网友:
这种电容短路的还是经常遇见,笔记本主板上更是常见

网友A:
这款机型的通病,因为电源输出19V到驱动板,在通过PWM芯片转换5V 电容短路,跟笔记本的大短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型的通病,因为电源输出19V到驱动板,在通过PWM芯片转换5V 电容短路,跟笔记本的大短一样

用的19伏的外接电源吧,还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19伏的外接电源吧,还真遇到过。

好像三星的高端显示器 有用19v供电的
LG的也见过有19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好了,正好需要,非常感谢,辛苦了。

楼主辛苦发帖
感觉这样没有必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19伏的外接电源吧,还真遇到过。

我遇到lg的液晶显示器有使用19v电源的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送钱来的

网友:
是的,这种电容在液晶主板 数字机顶盒 等上面都比较容易坏

网友:
好资料   谢谢分享            这个好像修道过一次

网友:
这种电容笔记本上坏的比较多   显示器上还真是少见呢

网友:
不错,下次修到这种问题就秒了。。。。

网友D(2017-12-13):
我碰见了以一个电压都有就是不开机。程序刷了几个,开关有电压早知道去掉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碰见了以一个电压都有就是不开机。程序刷了几个,开关有电压早知道去掉试试了

                                  你的是不是去掉这个电容好的啊

网友:
楼主是“烧鸡”出来的还是凭借经验“一锤定音”啊?之前测量的应该是驱动板整个短路吧!

网友:
直接换版稳定。。。。。。。。。。。。。。

网友(点评):
你在另一个帖子回帖也是这么几个字,分不是这么赚的,小心扣分。

网友:
这不是捡到鱼了,短路的好多不通电

网友:
这种显示器都有着毛病   经常坏  建议吧两个贴片电容都不要    换成电解电容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值得学习   谢谢分享

网友(2018-02-23):
AOC的驱动板上贴片电容,坏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2018-05-28):
陶瓷电容笔记本上面也很多坏的,这个也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