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二代内存档CF

楼主(2017-09-13):
梅捷N61二代内存,老板子了,开机有时候能显,但显示后走到XP滚动条后灰屏。大部分开的时候不显。诊断卡卡到CF。不插内存不报警,。。然后就刷BIOS一样
。换CPU不行。心想现在还没有检到内存。应该就是BIOS和CPU这块。再刷还是不行。用表笔点了一下32.768跑C1正常了。后查CF是检CMOS这块,晶振的频率达不到造成的。查资料可得。加焊谐振电容OK,但是过一会儿又不行了,换晶振OK。现在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NV桥,跑CF大多是电池电路影响32.768 出问题

网友A:
既然换了个32.768K晶振,那上个置换的图片不是更好更有说服力?

网友:
对楼主的景仰如涛涛洪水,连绵不绝。。。。

网友:
现在很多跑cf码的故障 还没在意过这个情况 下次遇到  我检测下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换了个32.768K晶振,那上个置换的图片不是更好更有说服力?

请问版主,我有一块杂牌主板nc68gm v1.22(AM2 CPU)有时能亮,有时卡内存,内存各条件(VTT SPD SMBUS电压 阻值)正常,内存槽刮下重新插拔又能亮机,多开关几次又卡内存(插不插内存喇叭都叫),BIOS刷过,NV桥也加焊过,还是一样,这种情况会不会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版主,我有一块杂牌主板nc68gm v1.22(AM2 CPU)有时能亮,有时卡内存,内存各条件(VTT SPD SMBUS电 ...

如果怀疑就换晶振试试,NV单桥有32.768和25M晶振,都换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