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捡一教训,华擎H61M-VS4 rev1.01被忽略的不跑码一例维修

楼主(2017-09-13):
板子主角:华擎H61M-VS4 rev1.01

现象,上电,触发
测CPU供电,有
于是去测PCIE插槽A11,3.3V复位,有;
A13,A14时钟电平0.4V有.
直接刷BIOS,无结果.
查内存槽SMBUS,无异常,
CPU座子加悍了两次,桥加悍一次,皆无果.打算放弃,于是搁置一边
一放就是一天,
弟二天,客户来催,我看到了不信任的眼神,有一点你行不行的感觉
好吧,再看
上电触发后开启表笔各种戳模式,因为昨天测到CPU供电,平台复位和时钟都有了,所以就判定只是一片要么DIM总线,要么SUMBUS总线异常,要么桥虚焊引起不跑码的板,就没有去测各个供电了
结果今天的"各种戳",无意中戳到一个单管的S极,只有0.43V的电压,不对,板子上的管子怎么会有0.43V的电压,听都没听说过,哈哈,我好像戳到症结点了
上图

就是这个管子的S极
我靠,这是什么鬼
敢紧打开某宝买来的点位图
哇卡卡,这里是1.8V锁相环供电

我似乎看到了希望
看到它的控制极信号来自于CPU左下角这边的一个358

于是往板子上顺眼看去,一片血肉模糊的样子,该死,昨天就应该注意到是它的鬼了,只是因为在PCIE插槽上测到已经有时钟和复位,就误判断为信号类外的所有供电都正常了,就忽略了它
而听课的时候,老师讲过缺少某一供电会,无限一停一转,所以也判定该有的供电并不缺,因为平台复位都出来了,还缺什么供电?
没错,这片板,这种情况,供电并没缺,但并不代表供电足不足,正常该是1.8V的PLL供电却只有0.43V,它并不缺啊,只是不够而已! 而这个1.8V的供电已经是供电终端之一,后面的几个供电如1.05V总线供电,0.95VCCSA供电,并不是由1.8VPLL供电降压转换得到,也就是说1.8V的PLL高低并不影响后面供电的产生,所以后面的1.05V总线供电和0.95V供电正常后,CPU供电照样被开启,和输出VRMPWRGD给桥,桥照样发出平台复位!
而只要PLL供电不为零,都不算缺PLL供电(高于1.8或低于1.8),但却会影响到不跑码!

通过点位可以看到3VSB经过上电阻PR36,下电阻PR37串联分压后送入LM358的3脚,3脚大于2脚,1脚就会输出产生1.8VPLL电压的控制信号.
本片板中PR36已经严重腐蚀,镊子刮两下就掉了,
还好有个点位图,得知这是个PR36的阻值为14K,但没有一模一样的料板,14K真是不好找哎,
最后还是在一片技嘉的B75的板上找到一个15K的,换出去后,测得1.8V的PLL电压有1.71V,
PLL有1.7V多了,想想问题应该不大,,我也实在懒得去找14K的了,换上后上电,触发,直接跑码到亮机,
(裸板时的亮机图没出LOGO太模糊了,下面上的是装好机后的亮机图)本板维修,到此完毕!

网友:
图为什么被吃掉了,有管理员能把我的图放出来么

网友:
不先测量电压的后果、、、、、、、

网友:
这种PLL电压不正常会有复位不跑马也碰到过。。。

网友:
这种1.8 。过低会导致有复位不跑码,过高会导致有复位反复重启。碰到好多了

网友A:
帖子编辑的时候有几张图应该是上传没成功。目前只找到这么几张图。

网友B:
具体内容看不到,不过文字说明能知道大概那个位子坏了,也学习了

网友:
这个1.8很喜欢不正常啊,不是高至2.4就是低到0.几,楼主修的少哦

网友:
厉害,我给你喝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内容看不到,不过文字说明能知道大概那个位子坏了,也学习了

写帖子的时候配了有图的,但是一点击发帖,就被系统吃掉了了,我也好纳闷,弟一次遇到这样的事,然后,好像轩辕版主帮我的图又编辑了几张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帖子编辑的时候有几张图应该是上传没成功。目前只找到这么几张图。

版主辛苦了,太感谢了!看来以后发帖子尽量不用WIFI好一点

网友:
这个帖子的图终于补完整了!!!
不配上图总感觉说不清楚,
配上图,迅维的新同学也好看一点,嘿嘿!!!
我一直以为帖子发出后就不能编辑了

网友D:
电压都没测就干桥干座子厉害了我的哥,老师傅说了没那么多桥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都没测就干桥干座子厉害了我的哥,老师傅说了没那么多桥坏的

呃,我一般都是,有时钟和平台复位,就不去测供电了,然后就只考虑信号的问题,不过经此一劫,我也长记性了

网友:
大意了  一般先测各供电

网友:
这个是cpu,vllp供电电路,没有她cpu不出供电,有的机器瞬间掉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发完贴  图不显示的   只能在编辑一下  在添加  就可以了  不关网络的事

网友:
看来维修还是得仔细观察,要不会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辛苦了,太感谢了!看来以后发帖子尽量不用WIFI好一点

没啥,原创好帖子,谁都喜欢看。所以我能帮的,一定全力帮。

网友(2017-10-29):
有这个的电路图吗?刚下了个看错了是H61-VG4,哎

网友:
电压问题先放一边  换我修 不管什么板子 客户怎么描述 第一个做的就是 眼睛快速扫描全板啦  你这个血肉模糊其实是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