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wdflsh运行提示版本不兼容

楼主(2017-09-13):
准备用AWDFLASH刷bin后缀的bios,但提示这个。应该怎么解决?谢谢!谁交一下。

网友:
先尝试下载一个32位版本(x86)试试

如果是dos版本程序,不能再windows下运行,
windows版本,成功率比dos低。

或制作dos启动盘,再用命令刷写

网友:
会不会是系统版本有问题,你更换个系统再按照软件看看

网友:
可能是32 64 系统没有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