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ThinkPad E540 ,闹人的换键盘

楼主(2017-09-13):
手头接一E540本本,客户说开不了机。

拿来上电测试,发现能触发,且屏幕能显示,于是跟客户说不是能开机么?  客户说,哪里,等会你看看,一直定在那个画面呢!  哦。。。我看到了,一直定格在一行英文字呢: Stuck 12 error ,懂了,懂了,键盘坏了,跟客户沟通,同意更换了。可找来找去,没找到这个机器拆键盘的螺丝,也晕了,怎么就没地方卸呢?大家说说看,哪里可以拆键盘啊?!

网友:
扣位扣住的吧~看一下后面要是没有上螺丝的话一向都是扣位扣住的

网友:
把键盘的边框往上推  在键盘边框下游5个螺丝 拆掉旧可以了

网友:
上推,拆几个螺丝就可以了。亲。

网友:
键盘框往上推,就看到镙丝了,这种换很多了。

网友:
位扣住的吧~看一下后面要是没有上螺丝的话一向都是扣位扣住的

网友:
看下键盘里有螺丝没

网友:
键盘框架往上推一下 发现ASD那一排有4个螺丝 拆掉了就起来了 很早就知道了的

网友:
我有次客户的笔记本,开机发现键盘一直不停输入,去了键盘正常,插USB键盘正常,定了一个键盘,回来后发现有两行键不能用,郁闷了。。。。又定了一块,问题依旧。。。最后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谢楼主了,大家多拆机,多发图了,这样给力

网友:
框下面有螺丝的,一字刀往上顶下就看到了

网友:
正好来看看    正好需要 ,学习了 。谢谢了

网友:
电池后面一个扣子拉出来,把键盘的边框往上推  在键盘边框下游5个螺丝

网友:
从电池下面,,有个卡扣,向外扣,然后推键盘框架,

网友:
是不是  有螺丝啊  需要往上推一下

网友:
这一款好像是键盘自带螺丝固定的,是双层的,用一字刀,网上拉开.就看得到螺丝了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对键盘框框往上推 有4.5颗小螺丝 具体几颗就没有注意哈

网友:
键盘的边框往上推 在键盘边框下游5个螺丝 拆掉旧可以了

网友:
联想C355不显示范性,怎么回事,原来是BIOS的事儿

网友:
在键盘架子边框下面 ,,向上顶住拆

网友:
你可以上网搜索一下新的键盘,,,就看到了啊

网友:
卡扣要退上去 里面有螺丝

网友:
键盘框可以往上推 螺丝在键盘框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