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维修安钛克VP550P V2输出正常不亮屏,无灰白PG信号

楼主(2017-09-13):
今天有空维修一个闲置安钛克VP550P V2电源,因品牌功率有维修价值,于是拆开触发绿灯线后不亮屏,各组电压3.3V 5V  12V电压都正常,再测灰拍线PG信号恒为低电平,正常是5V的,因为PG是直接入DWA106-N161的一个引脚,查不到相关资料,变换思路吧,这种电源是主动PFC的,测大电容待机和开机后只有310左右,明显不正常,查PFD电源管理IC供电脚也有13V正常,根据经验PFC检测电阻是多发故障,断开其中一个串联R814A-R814D的105的电阻分别在线测量都是正常的没变值的,奇怪了!!无耐查了个遍也没有发现,最后还是回到原思路,逐个R814A-R814D焊下再清理电阻的底胶装回,试机马上OK了,大电容升到386V,PG也测到5V了,贴片电阻底胶惹的祸PFC电路修过多台了.但这次电阻是不变值还是少见.

网友A:
楼主真是细心,电源维修我还是比较不敢碰的,主要是害怕大电压。顺便咨询一下,我有个航嘉电源,一上电就转风扇,电源风扇和主板处理器风扇都在转,但是测处理器4P并没有供电,绿线5V,然后按主板开机却能正常启动,这时绿线0v,能够正常关机,绿线跳回5v,只是电源风扇和处理器风扇会一直转,想问问楼主这个一般是电源的那部分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我拆开电源,从外观上很干净,没有什么明显的痕迹,由于我对电源的电路没什么研究,请楼主能够细心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细心,电源维修我还是比较不敢碰的,主要是害怕大电压。顺便咨询一下,我有个航嘉电源,一上电就转 ...

估计有一组12v电源存在故障,测试该组电源的对地电阻

网友:
感谢分享,马克了!!!!!!!!

网友:
楼主,能帮助我看下VR511那里是不是坏了,这个东西叫什么,可以换吗?貌似进水开机过几分钟就灭了,现在开不了机了

网友:
应该是电位器的,具体参数看不了,我修的电源已出售了

网友:
多谢楼主看了这个贴子我也修好一个一模一

样的电源就是这个毛病只是各路电压都高了0.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