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电池能开机 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7-09-13):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的一个 G450的笔记本 ,客户说进系统掉电, 我接电流表测试,开机电脑屏幕都亮了 但是电流表不跳,感觉应该是交流电不开机,电池没电了 导致的关机,于是拆掉电池 用电流表,怎么按开关都么有反应, 刚同行说 充电电路问题,让客户回去了。。。。
客户走后 拆机 ,测试发现保护隔离没过   PQ301有电压19V  PQ302没有输出电压,于是打开图纸 测量发觉PQ301的控制电压18.5V ,不正常,正常PQ301的控制电压应该在9V左右,查4脚控制电压到 充电芯片 BQ24751A ,测量 BQ24751A     28脚PVCC 19V  5脚适配器电压检测电压2.6V,10脚基准电压输出3.2V  1脚电池电流检测 3.3V 发觉条件基本正常啊,为什么电压不出呢,于是了个 BQ24751换了一下 ,插电流表,待机电压0.02,测量PQ301控制电压为9.5V  PQ302输出18.7V,测量待机电压3V 5V正常输出,于是接上开关,开机 联想界面出现, 此机器修复。。。。本人自学电路,很多电路名称不知道怎么称呼了,一种在迅维学习,表达不清,请师父们理解,一个简单的充电电路问题了,高手勿喷了。。。希望以后能在迅维更好的学习

网友:
24751 坏的也多 不过保护隔离就那么几个条件  当你修多了这类问题 你就觉得很简单

网友:
自学成才 厉害了,修电脑需要很多精力和时间

网友:
楼主的水平厉害,有好多电路我都看不懂,能在这里学到经验给楼主加分

网友:
保护隔离跟定不好了

网友:
自学不易,修好更不易,贵在坚持,加分鼓励。

网友:
不过保护隔离,还算修的不错了。

网友:
保护隔离这种故障  这个机型  不难修

网友:
多看一些单元电路 然后再把这些单元链接起来他就是一个主板 你的思路完全正确

网友:
楼主厉害,我保护隔离现在还是不熟悉,转化电压也是头疼

网友:
完全不懂图纸  大神教教我    指点指点

网友:
BQ的好多基本上是芯片坏了。上次修到一台索尼不过隔离的,没修出来换了芯片也是一样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的不错。,。。。。。。。。。。。。。。

网友:
LZ思路清晰,分析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挺好,准备拆我的480,也是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