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_RDY是什么信号,与什么相连

楼主(2017-09-13):
在复位电路中,单桥主板上标示的VR_RDY信号,是什么信号,电压是多少,是与桥相连的吗?是否是CPU 的PG信号啊??
cpu

网友:
VR_RDY信号是CPU供电正常后CPU供电芯片发出的CPU供电好信号,由外部上拉,一般1.几V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