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拆机图解拆机教程

楼主(2017-09-13):
华硕N55S开机不开机,有时侯通电开机,有时侯正常可以开机,但是始终没有显示,所有电压正常,EC也正常,找不到原因。郁焖
华硕

网友:
刷BIOS試試,应该可以正常~~~~~~~~~~~~~~~~~

网友:
刷个BIOS排除一下。。。。。。。。。。。。。。。。。。。。。。。。。。。。。。。

网友:
刷BIOS試試,应该可以正常,肯定可以正常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华硕 BIOS 都爱坏!!! 楼主可以试试刷一下BIOS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7-09-14):
来自: 江苏
刷BIOS試試,应该可以正常~~~~~~~~~~~~~~~~~

网友:
请问管理, 这个是数码之家的论坛吗,

网友:
BIOS的问题!!试试吧!楼主!肯定有惊喜!

网友:
你这叫开机不显示吧,什么数据都没有测出来,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在这感觉好好很有道理,分析到位,我喜欢,我开心

网友:
在这感觉好好很有道理,分析到位,我喜欢,我开心.

网友:
什么档次的 什么电流呢 这个你都要说明

网友:
这种 刷bios 就能解决的 刷刷刷试试

网友:
别着急,在论坛上找找类似的文章,一定能够解决的,不行的话,还可以在论坛里找一下这个主板的电路图,这样更好修了。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 先刷BIOS芯片试一下。最好是能找到主板的电路图和点位图。加油。

网友:
告诉你们什么问题吧,笔记本摄像头短路,导致不开机,,怪胎吧。。哎!无奇不有

网友:
换个BIOS试试啊!有时候BIOS坏也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