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1C 无待机不触发小修

楼主(2017-09-13):
型号:华硕 X451C
版号:X451CA 2.0
故障:无待机,不触发

客户送来一台X451C 机器,插电流表没任何反应,待机0.000
拆机后测量PQ8801,发现D级19V,S级只有0.92,G级电压为

0V,明显隔保都没有过,打开点位查看

根据点位可知G级电压是由PU8800发出,经过PR8809
和PC8812到达G级,实测PR8809两端无电压,进而得知
应该是PU8800(BQ24725)这边出了问题没有发出24V电压
要让BQ24725 4脚ACDRV产生24V电压,必须满足给20脚提供
一个VIN电压, 给6脚分压得到2.4v-3.1v内的电压 (此电压
作为充电IC检测适配器)。 当20脚得到主供电,6脚得到适配
器检测电压,16脚应该输出6.0V的线性电压,4脚就应该输出
24V去开启隔离保护管(因为隔离保护管G级电压必须高于导通
电压5V才能完全导通这就是需要24V的原因)实测20脚有19V,
6脚有2.4V,16脚有6V,而4脚为0V,果断更换PU8800,更换后
测4脚已有24V输出,公共点电压已经变成19V,待机0.001,按开关
已经可以触发!

最后上亮机图

谢谢各位百忙之中观看小文,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会员10532022元2022-10-29 18:01
 会员5496182元2022-10-1 10:54

网友:
不错好

句容诚信电脑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分析得很好,修得很好

网友A:
先刷个BIOS看看再检查各路供电 特别是ECY要注意

云吞煲仔饭 -1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点评):
为什么总是看见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混子,复制粘贴来混分?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很详细!谢谢分享!理论扎实,加上正确的思路不走弯路啊!厉害!666

网友:
这个机器换过好几个键盘 容易烧主板  看着就怕

网友:
不错   电路分析的 很好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看看再检查各路供电 特别是ECY要注意

公共点的电压都没有 还刷BISO  传说中的三把斧?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不错,,

网友:
楼主的思路不服不行,干净利落,给你加分了

网友:
分析到位,对充电芯片很了解呀

网友C:
楼主,通过点位图,能看出是N沟道,还是P沟道的吗

网友:
这种问题   只要理论扎实 修修真是快啊

网友D:
华硕这种隔离保护不过芯片坏了好解决。最烦是适配器检测的电阻坏了,超难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这种隔离保护不过芯片坏了好解决。最烦是适配器检测的电阻坏了,超难找的。

你指的是6脚的检测电阻吧,可以通过计算用其他电阻代替,只要出来的电压在2.4V-3.1V之间就可以

网友:
这个还可以    看上去还是有意思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通过点位图,能看出是N沟道,还是P沟道的吗

点位图上可以看出来的,红圈位置就是显示N沟道还是P沟道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点位图上可以看出来的,红圈位置就是显示N沟道还是P沟道

哦,知道了,谢谢楼主,我现在点位图,还不知道怎么运用,不太会看,唉

网友:
很好的学习收藏了。。。。。。。。。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技术右可以,我给你喝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点位图上可以看出来的,红圈位置就是显示N沟道还是P沟道

新款的 机器 基本都是N 的MOS 。。。。。。。。。。。。。。老油条的主板 才喜欢用P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款的 机器 基本都是N 的MOS 。。。。。。。。。。。。。。老油条的主板 才喜欢用P额

P沟道的现在确实修不太到了

网友G:
是充电芯片问题对吧LZ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充电芯片问题对吧LZ

对,BQ25A坏了

网友:
思路     简单 明                      了  不走弯路

网友:
技术杠杠的                          不走弯路

网友:
理论扎实修起板子思路清楚,分析到位,维修速度快

网友:
思路清晰。华硕的图纸都好难找

网友:
这帖子分析的不错让很多小白都看得很明白。

网友:
这个似乎是通病了,保护隔离不过,一般首先查这个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仔细啊。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机器,BIOS程序一般不容易坏,所以根本没管它 老机器,BIOS程序一般不容易坏,所以根本没管它

高级技术员了,还灌水,小心被版主打PP哦!

网友I:
现在我看的华硕的 我就想死了  看到就烦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我看的华硕的 我就想死了  看到就烦

为什么呢?现在修到华硕的机器最多了,那不要烦死了,细心研究一下点位修华硕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点评):
兄弟呀 因为华硕没有图纸 只能参考其他机器 所以看着有点烦人

网友:
楼主写得通俗易懂,真是我等小白的福音!

网友:
分析的很好  保护隔离不好修的!!!!!!!!!!!!!!

网友:
这机器看来不好修啊,楼主的经验值得参考!

网友:
业界良心!!!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好呀

网友:
这思路,楼主厉害了,赞赞赞赞赞赞

网友J:
修的厉害啊     好技术  华硕的只有个点位不好修

网友:
分析得很好不错,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的厉害啊     好技术  华硕的只有个点位不好修

还行吧,有时点位用的熟练比图纸还好用

网友:
哈哈不错这修的很厉害

网友K:
看楼主修机器如此简单,像吃豆腐一样啊,秒杀啊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思路清晰,修板不费力气

网友:
LZ思路清晰,分析的很到位。。。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楼主修机器如此简单,像吃豆腐一样啊,秒杀啊

弱弱的说,吃豆腐好像也不简单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了如此详细的资料 认真看了几次 下次碰到了 就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牛,光靠点位图,就能分析出电路来,牛

网友:
简单明了,可是我也没分了。。。。。。。

网友:
不错,思路清析,很快找出原因,学习学习

网友:
华硕的主板  不过隔离电路 一般是MOS管坏   这个是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喝彩  喝彩   ,对这个元器件分析得很清楚。  思路明了

网友(2017-10-18):
你这个分析很到位的,各条件满足后不行就换充电芯片。思路清晰。

网友:
理论扎实,加上正确的思路不走弯路啊!厉害!666

网友:
扶术不错呀,不知楼主现在生意如何?

网友L:
能分享一下点位图吗?楼主!!论坛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个型号的点位图,哪怕其他型号能通用的也行啊!!!!!!!!!

网友:
这个机器换键盘一定要注意贴纸,吃过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看看再检查各路供电 特别是ECY要注意

为什么总是看见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混子,复制粘贴来混分?

网友:
维修思路值得学习   赞一个    华硕机真的*脏话*难修    没图有些甚至连点位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L:
能分享一下点位图吗?楼主!!论坛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个型号的点位图,哪怕其他型号能通用的也行啊!!!!! ...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楼主 厉害   曾经一个这种机器给我修痛了  但不是充放电芯片坏 是一个电阻坏 24V路上一个接地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的电压都没有 还刷BISO  传说中的三把斧?

...好吧我承认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的电压都没有 还刷BISO  传说中的三把斧?

...好吧我承认我是新手,就来签到混点分以后用的

网友:
刷BIOS早了点

网友:
华硕这种隔离保护不过芯片坏了好解决。最烦是适配器检测的电阻坏了,超难找的

网友:
修华硕的笔记本有点位就是好,话说你的点位软件怎么和我们的不一样

网友:
故障不难 但是维修的干净利落 赞

网友:
隔离电路不过无任何待机电流居然还有建议涮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