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电脑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7-09-13):
清华同方电脑认不到硬盘,硬盘,线都是好的,是这么回事?

网友:
可能是UEF引导,设置一下BIOS估计就好了

网友:
连电脑听听硬盘是否上电正常。换一个硬盘的供电口。然后放电BIOS电池。换电源。别的没有了

网友:
进PE看看,认不认的到。。。。。。。

网友:
BIOS里的UEFI  再不行就是从硬盘到PCH的数据 再就是南桥硬盘供电  南桥坏

网友:
I你进BIOS下看看BBIOS下能不能检测得到硬盘?

网友:
进PE或者BIOS里看一下

网友:
先进BIOS看看  识别到硬盘型号没  如果没有 那么欢硬盘试试。如果有  就进PE试试看 是不是分区出问题了

网友:
描述得太过简单啦,你测量过什么了吗,还有换过芯片了吗

网友:
先进BIOS看看识别到硬盘没有,如果识别的话就把硬盘模式改一下

网友:
先排除  设置  和软件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