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460p待机0.04A,不触发

楼主(2017-09-14):
    通电指示灯闪一下,测3V,5v无电压;打对地阻值100+,51123的1脚为0.69v,18pin为3.3v,按道理应该有待机了,实测通电时待机出来,大概1秒消失了。断开负载测试点,3v,5v都出来了,打波形无杂波。
    3v烧机也没发烫的地方,那怕是一点温度也没感觉到。先换一个51123,无果。当时,先断开3v时5v有,所以思路是3v这一路问题。测完5v后级时,才明白问题在此,绕了一圈。0欧烧起来就是快。拆除u5005后,待机就出来了。
   上传照片,怎么老是提示不支持扩展名,截图就能上传

网友A:
不是不支持护展名  而是图片太大了吧

网友:
5v后极短路了,,,,,,,,,,,

网友:
水果照的2m多,拷到电脑上传也不成功,所以很多时候都没写维修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支持护展名  而是图片太大了吧

水果照的2m多,拷到电脑上传也不成功,所以很多时候都没写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果照的2m多,拷到电脑上传也不成功,所以很多时候都没写维修经验

2M多就不行呗   要用QQ截图一下才可以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