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2p ref 2.0正常使用不定时重启故障

楼主(2017-09-14):
  猪脚:ga-h61m-s2p 2.0
  病症:老是吐了又吃回去,反复重启,有时候正常跑马,多数时间跑马掉电,代码3b 4f 55 掉电

维修方案:技嘉板,首先看VIN2  VIN3   IO_PWROK1  APWROK    PCIE A13 A14 100m时钟

下一步可看VTT_PWRGD 然后再看vrmpwrok。

此板全部正常。
奇怪了。那先刷个bios吧。bios刷好后正常跑马亮机了。

就这样完了吗?不不不、

同行拿回去用了半个月说不定时重启,有时根本点不亮。我问故障现象

他说:风扇转了停,转了停。

心想,此故障要么是缺电压,要么是某处供电过压,保护了。

让同行拿来给他换了块技嘉h61。这块就丢这里了。有空就拿出来点点。马丹,连续好多天都没啥问题。就在今天,终于抓住你这个元凶了。。。 这个3vpch过压了。有时候跳到4v   .     .

我就说怎么每次一刷bios就好。马丹,原来是bios靠近这个分压电阻,每次加热都能坚持个2.3天。。。。。

直接废板找2个换上去。ok了
多久都不会反复重启掉电了。

第一次碰到这种过压故障的不定时掉电重启的板子。真是折磨死人啊。

  好在这块板子都是空闲时间搞得,没浪费啥时间。 奉献上他的点位与电路图,可用2.01代替哦

GA-H61M-S2P-201 点位图.rar

网友A:
这种问题要花时间,对于速修来说,很可能就直接进料板堆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要花时间,对于速修来说,很可能就直接进料板堆里。

是啊。烦的很这种板,也就技嘉的板喜欢出这毛病,检测保护太多了。

网友:
参考的基准波形是slp_s3信号,对吧。楼主技术牛X

网友B:
3vpch是桥的供电吧,是在桥上的电容上测到的吗?

网友:
没学习过台式机板子 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pch是桥的供电吧,是在桥上的电容上测到的吗?

双路待机3.3v,也提供给桥。是在io边上的d1测到的。测到一个电压4v.这不对啊,主板上4v 电压很少,几乎没有

网友:
我也赞同技嘉的主板经常测量供电都正常就老掉电太折磨人

网友:
看样子花了不少时间,维修不容易,能收多少维修费

网友:
技嘉的主板也是有这么多通病吗?

网友:
这两个分压电阻  有点炕啊

网友:
感觉技嘉H61越来越难修了
楼主还是很有耐心的

网友:
碰到这种不定时的板最烦的,直接换掉!

网友:
厉害啊。这种问题  不好找。 有时候几天都是好的,

网友:
技嘉板从h61以后很多坏小电阻的,LZ很细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