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

楼主(2017-09-14):
前辈们,刷BIOS,买那种编程器比较划算一些
      还有BGA 返修台 ,哪款好些呢!
并且有使用价值,麻烦给小白推荐一款,谢谢呢
  鑫隆  再次 万分感谢

网友:
麻烦有经验的大神们 指教一哈  谢谢 各位了

网友:
TL866A我买的这个,用着挺好用的

网友:
RT809F  的不错。。我用的就是,,推荐使用,,,

网友:
500P就是贵点

网友:
编程器用RT890H好,BGA就迅维360T就好啦

网友:
西尔特500P 用了块4年了  还在服役  ,优点支持芯片多,读取和烧录速度快。缺点 对MX25Lxx系列芯片支持不好。

网友:
我的是淘宝30块钱买的,两年了没一点问题

网友:
楼主,编程器,还是买RT809H吧,BGA,迅维的实惠,搞个批发价。

网友:
买RT809F,有钱就,,RT809H吧............................

网友:
编程器我用迷你型 TL866 通用编程器,BGA都用迅维的加焊台

网友:
RT809F 这个好用,都不用自己选芯片型号,实用兼容很多,强力推荐

网友:
不要买哪个希尔特哪个,难用买了以后刚出新的型号都不兼容

网友:
有钱就不做这行了!量力而行!!!!!!!!!

网友:
普通用用这两款不错
RT809  TL866

网友:
迅维的360T   BGA    809编程器

网友:
一直用TL866,基本上都能刷,经济实用。

网友:
不差钱就买RT809H,建议买经济实惠的就可以了,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