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wifi异常

楼主(2017-09-14):
故障现象:1、wifi 打不开,系统介面该开启选项为灰色无法选择 2、耗电严重 3、后摄拍照模糊

分析过程:

根据用户提供的故障信息做如下分析:
     开机检测: 前后摄像头均可拍照,前后摄工作正常;对电池检测发现电池内阻过大,电池容量仅为标称容量64%,电池本体有故障;wifi功能异常,无法开启,交互介面灰色。好我们开始维修WIFI吧。
拆机量测U5201工作条件:
     1、供电PP_VCC_MAIN/PP_WLAN_VDDIO_1V8  4.3V/1.8V 正常
     2、时钟 CLK32K_AP 二极值502 正常
     3、复位信号 WLAN_PCIE_PERST_L 对地阻值为0,此线路对地短路
     4、摘掉U5201后,WLAN_PCIE_PERST_L 二极值517恢复正常,判定为U5201本损坏。
总结:对于维修此类故障,我一定要先量测供电,再量测时钟,再量测复位,这三大条件是我们维修的三步曲。如果我们这些线路量测过程中没有发现故障,那么就要继续量测它的数据信号部分的线路,最终判定其故障点。

网友A:
时钟 CLK32K_AP这个万用表测它的电压能判断好坏吗?

网友B:
那么换了芯片,后摄像恢复正常了?

网友C:
后摄像头模糊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 CLK32K_AP这个万用表测它的电压能判断好坏吗?

可以拆掉芯片,测到0.9V左右电压,有电压一般认为是正常。在不行用示波器测量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摄像头模糊是怎么回事呢?

模糊应该是摄像头有问题。换个应该就好了。具体得看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摄像头模糊是怎么回事呢?

只是用户后摄没有装到位,所以聚集异常会出现模糊,装机基本功不再详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换了芯片,后摄像恢复正常了?

组装问题,重组正常

网友:
6的机器容易断线

网友:
小小白在此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那个时钟502是在哪里测的?是电阻阻值吗?

网友(点评):
对地打值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有条理,学习了

网友:
这个可以算是一个通病了。。

网友:
只是用户后摄没有装到位,所以聚集异常会出现模糊,装机基本功不再详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