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怪病

楼主(2017-09-14):
P8H61-M LE 1.02
  故障:进系统桌面10秒内会重启。去掉集显驱动不会重启,集显电压0.46
   其余各大供电正常波形正常

网友:
有没有人会。查哪些条件

网友:
更新到最新的程序以后 或者  换个CPU测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CPU坏了

网友:
把CPU供电的电容  换一下 试试。 包括集显供电电容。  都换一下试试

网友:
示波器查了CPU所有相核心供电的波形吗?就怕是缺相了

网友:
换个官网驱动程序试试看吧

网友:
既然去掉集显驱动就不会重启,那就着重对核显这块下手,先软后硬,先刷个BIOS再说,还不行,那就重点关注核显供电这块,用波波打打供电,开启,PWM波形等等。

网友:
ASP系列的节能芯片就是这样设计的,这个板子的维修思路应该先检查显卡的设置

网友:
集显驱动芯片换了没有,GFX_TONSET正常?

网友:
我曾遇到过一块这类华硕的板子,要么不能开机,要不开了没多久就死机,想了很多思路也没有弄好,后来干脆刷了个最低的BIOS莫名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