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拆机图解拆机教程

楼主(2017-09-14):
待机正常 3 v5v都有 刷过bios 不加点 求解

网友:
说的太笼统,搞个图纸慢慢查电路吧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换了EC可以了,EC是代程序的。

网友:
简单直接。 只小。 各组电压。是否正常啊。 电流多小啊。 也说一下啊

网友:
来自: 浙江金华
BIOS有M !撸主分享下!!!!!!!!!

网友:
电流走到哪了,内存换过试了没,,,,,

网友:
桥供电有吗 ec待机条件正常吗 这咋帮你

网友:
位扣住的吧~看一下后面要是没有上螺丝的话一向都是扣位扣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