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CFT3I 时间不对 谁修过

楼主(2017-09-14):
联想主板CFT3I  时间不对  修改好时间  电脑重启后  时间立马变成初始化时间   这个谁修过  麻烦大神 给说下

网友A:
32.768K晶振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下bios试试……,,,,,∵。。。。

不是这个的问题  应经试过了  哥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2.768K晶振换下试试。

换了 不行 老大             好几个主板 都是一样的问题  这个主板cpu上的那个通病电容   拿下去之后就是一直这样了

网友:
这种就修RTC电路呗,如果全部都正常,考虑换桥了,不过不划算了

网友:
查下RTC电路,....换晶振....电容

网友D:
测小电池电压  和RTC电路

网友E:
测量一下rtc电路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了 不行 老大             好几个主板 都是一样的问题  这个主板cpu上的那个通病电容   拿下去之后就是 ...

会不会是你热风枪拿这电容的时候,把CPU给弄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热风枪拿这电容的时候,把CPU给弄坏了?

没用风墙  直接用镊子  把他扣下去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测小电池电压  和RTC电路

电池电压正常   rtc电路 具体测试哪里 能说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测量一下rtc电路有没有问题吧

电池电压正常   rtc电路 具体测试哪里 能说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电压正常   rtc电路 具体测试哪里 能说下吗

看图纸  查VCCRTC   RTCRST等

网友:
电池的电压有无拉低,这问题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电压正常   rtc电路 具体测试哪里 能说下吗

这个机器有原理图可以查一下VCCRTC   RTCRST等到南桥有没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风墙  直接用镊子  把他扣下去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那把32.768K晶振的谐振电容换掉再看看。

网友:
查RTC电路   先换电池  然后看看跳帽  不过这个主板有通病  可能是CPU上面的那个电容漏电  再用一段时间估计就不通电了

网友:
这个问题要么很好修,要么很难修,如果换晶振和谐振电容不好的话,可能是rtc电容漏电那取掉就是了,如果是南桥本身问题就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