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FM2A85XPRO,REV1.1

楼主(2017-09-14):
华擎FM2A85XPRO,REV1.1求助,问题是可以正常显示过一会就黑屏,有时候运气好的话过一天都不黑,温度不高,供电正常,黑屏的时候跑吗也是正常的,求高手指点该怎么查问题,我不想无缘无故干桥哦

网友A:
有考虑过是显卡的问题吗?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考虑过是显卡的问题吗?换了试试

显卡是我自己的,没有问题,他本来是没有显卡的

网友B:
跑码正常   不显示   我修到过的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码正常   不显示   我修到过的是显卡的问题

显示几分钟就黑了。这个显卡是我自己测试用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