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TAR H61MH风扇转下就停维修 FP6326和UP6109ASA8可代换

楼主(2017-09-14):
            同行的BIOSTAR H61MH风扇转下就停,测无总线供电和CPU供电,总线供电芯片已经被迫动过,还有旁边的小MOS管,芯片型号是UP6109ASA8,测供电开启都正常,怀疑芯片坏,找了好久也没找到这个芯片,看到一块BIOSTAR G41D3C的板上有FP6326,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装上,居然跑码亮机了!可以说FP6326和UP6109ASA8可代换。

网友:
厉害,我给你喝彩。。。。。。。。。。。。。。。。。。。。

网友:
这两个芯片可以代换,是个好经验。。。

网友A:
台式机上的芯片  很多都可以代换  前提要看一下芯片的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上的芯片  很多都可以代换  前提要看一下芯片的PDF

能代换的我都会做个记录,方便自己也方便大家。

网友:
修的干净利索,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