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7-09-14):
现象描述:用户反映充了一夜电量反而减少,插充电器有闪电符号,未进水未摔过。 故障检修:充电有闪电符号,用万用表量电池检测脚二极体值正常, 充电升压线圈C1402两端也是通的,初步判断是充电IC有问题,更换后没有变化,仔细检测C1402(1脚)二极体值无穷大,查原理图发现C1402是Bost升压电容,一端通往充电IC U1401的G5脚,一端通往升压线圈L1401。拆U1401,飞线到C1402,接电池尾插,观察10分钟,充电正常,到此故障排除。

网友(点评):
低调点。 要广告,先爆料。拿点真东西出来吧,否则,我要下刀了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最好修的,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
对啊。这种问题好修

网友:
是G5脚到1402短线了么?有点看不懂了,说明故障点会更容易被人理解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最好修的,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
。。。这是过来做广告抢生意的呀。。。。

网友:
有真本事也不会再别人论坛里抢了。。。。。

网友:
对于维修 小白 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的

网友:
U1401,飞线到C1402 这个思路是板层断线吗 要飞线过去 感觉还是充电IC的问题 直接可以G5脚A4看下是否对通呢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最好修的,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
不错 有这个图纸 U1401,飞线到C1402 这个思路是板层断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