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M3板子开机没反应LED灯偶尔闪一下,求助

楼主(2017-09-14):
新手一枚,求助是那里出毛病了?

网友:
测电压正常吗?偶尔闪一下,是复位灯闪吗?有复位不跑码要一个个排除

网友:
测哪里的电压?开机诊断卡没有电过的,主板就一个LED灯

网友:
测哪里的电压?开机诊断卡没有电过的,主板就一个LED灯,白天看不清楚,好像是偶尔亮一下

网友:
电压问题吧,缺电几组电压,一般南桥供电,待机供电问题

网友:
不会是南桥烧了吧?,那就没条件换了

网友:
是板子毫无反应,CPU风扇都不转吗?

网友:
主板上的灯没正常亮 肯定没待机3.3 或者待机部分短路

网友:
找个时序慢慢测量 。。。。。。。。。

网友:
先换能换的试试看。。。。。。。。。。。。

网友:
说清楚啊   楼主    不说清楚   咋给你解决  啊

网友:
如果闪的灯是复位的   那就按无复位来修  查主供电  和VDDA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