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能改集显吗

楼主(2017-09-14):
DELL M5010 能改集显吗  加焊显卡 爆了 买显卡太贵

网友:
可以的 你论坛搜索一下吧

网友:
可以的 N5010 , M5010 都可以,但是很麻烦。。 要改几十个小电阻 我改过一次 ,第二次遇见这种主板我就放弃了。。累。 没钱赚,还是同行的主板 不想搞

网友:
M5010显卡市场上估计没有全新的

网友:
之前改过ACER 4738ZG独立改集显的,改了后打不上集显显卡驱动,不停跳屏,最后还是放弃了

网友:
可以改  就是麻烦   你论坛搜下吧

网友:
可以改 自己搜索下方法 改集显机器功能下降 还是修好独显好

网友:
  直接 买 ,,,,,,,,,,,,,,,,个独立的芯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