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ZX50J 换南桥后准时30分钟掉电

楼主(2017-09-14):
机器:华硕ZX50J
板号:GL552JZ
故障:接机时为不通电,拆机后测的南桥短路(sr17e),更换南桥芯片后解决故障,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客户取机回去用过之后发现一个问题,开机30分钟就会准时自动关机,经测试确实开机算起一到30钟就掉电了。换了南桥后因为开机比较慢就在本网找了个修改过的bios,刷了后开机速度正常了。此次客户带机回来30分钟掉电以为是这个论坛网下的BIOS问题引起的,刚刚又到官方下了个最新的BIOS程序进入BIOS里面自带的刷写工具里升级了,故障还是一样。求助高人分析下.

网友:
这种和BIOS没有关系的。是每次都是30分钟吗?

网友:
南桥晶振先换一个是看看,也有可能是你南桥没有换好

网友:
故障已解决,刷回原机BIOS后测试已经超过一个小时没掉电了,还是和BIOS有关系的。

网友:
故障已解决,刷回原机BIOS后测试已经超过一个小时没掉电了,还是和BIOS有关系的

网友(点评):
有原机BIOS就不要去下载了,自己修改下ME就可以了。

网友:
准时掉电,应该还是BIOS。。。。。。

网友:
故障已解决,刷回原机BIOS后测试已经超过一个小时没掉电了,还是和BIOS有关系

网友:
现在换桥  都得考虑下BIOS了。。

网友:
学习学习 本人小白刚学习修电脑额

网友A:
定时掉电的多和BIOS 或者桥有关 排除BIOS就是重点查下桥的问题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就好办了!.....................

网友:
种和BIOS没有关系的。是每次都是30分钟吗?

网友:
          有规律的掉电应该还是BIOS.

网友:
继续换桥!我有个联想V470就是的,就是半小时掉电!每次都是

网友:
定时掉电一般跟BIOS关系还是很大的

网友:
我一台三星笔记本,很奇怪,开机看电影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但是待机不动它,十几分钟会自己关机!

网友:
还是BIOS吧

网友:
半个小时掉电的  还没碰到过  但是有个四分多掉电的   BIOS  PCH能搞的都搞了 也不行

网友:
从官网下载个BIOS 在跟你的原机BIOS 合成一下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到迅维网里面找个原厂的BIOS刷一下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时掉电的多和BIOS 或者桥有关 排除BIOS就是重点查下桥的问题
半个月前,一块华硕主板,基本在10多分钟后就掉电,有时会晚一些,除了GB桥烫,查来查去找不到原因,最后做料板了。下次碰到,刷个bios先

网友:
前几天刚修到一台SONY的笔记本,也是差不多20几分钟定时掉电,温度都很正常,论坛下了个BIOS刷上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