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ir 15年款的装WIN10鼠标滚轮怎么解决?求助

楼主(2017-09-14):
苹果air 15年款的装WIN10鼠标滚轮怎么解决?求助

网友A:
还是装回苹果系统吧,好端端的苹果为啥装win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装回苹果系统吧,好端端的苹果为啥装win10

现在为止,还没有见过哪个苹果电脑不装Windows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为止,还没有见过哪个苹果电脑不装Windows的。

装的双系统。就是最新款的鼠标在win10系统下面滚轮不能用

网友:
不是很好解决啊

网友D:
好像二代鼠标才好使

网友:
还是装回苹果系统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装的双系统。就是最新款的鼠标在win10系统下面滚轮不能用

可能是你的系统问题 换个系统继续安装试试 没有遇到过W10下滚轮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你的系统问题 换个系统继续安装试试 没有遇到过W10下滚轮问题的

bootcamp问题。{:4_8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二代鼠标才好使

是2代苹果鼠标。。。。。。。

网友:
是不是装的驱动有问题呀,或是还是装什么插件呀,不行再重装一下其它版本的系统

网友:
bootcamp 右键bootcamp控制面板 里面有设置

网友:
Apple Software Update 更新驱动就可以啦一般人我不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