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想问大家

楼主(2017-09-14):
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想问大家,如何判断主板复位正常,测量点在哪里测,判断南桥,北桥的时钟信号是测电压吗?有测量点吗?

网友:
建议你还是系统的学一下吧     复位  时钟 都有测量点的

网友:
买块诊断卡吧 这些信号。。。。。都有

网友:
我也不知道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PCI-E槽的A11是复位测量点,A13和A14是时钟测量点。PCI槽的A15是复位测量点,B16是时钟测量点。CPU复位和CPU时钟得看CPU是什么平台的才能决定,IO时钟复位信号得看IO用的是什么型号。你连这些测量点都还不知道,我想还是系统学习下比较来的好点。可以来迅维网校看看http://edu.chinafix.com/course/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