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不触发通病维修

楼主(2017-09-14):
P5KPL-AM SE不触发通病维修,这块板子一般不触发的情况都是因为cpu座子最上面一根线断线引起,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有的地方有腐蚀的痕迹。附上修好的图 断线链接出

网友:
接线好丑

网友:
能用就好    收到钱就好

网友:
对,这板子的这根PSON走线爱腐蚀也是一大通病。

网友A:
且行且珍惜吧,现在h61主板非一二线主板2手就80多左右,g31平台没啥可说的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   前几年修的比较多  今年华硕的这个板子几乎没有修过

网友B:
3年前          这个故障比较多           现在  很少了!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不算通病吧,可能是划伤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且行且珍惜吧,现在h61主板非一二线主板2手就80多左右,g31平台没啥可说的了。

H61主板 + DDR3内存 + 1155 CPU 的价格远大于一片主板的维修费,客户不肯出钱换啊。

网友:
这板子老了    修到的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年前          这个故障比较多           现在  很少了!

不是现在少,是现在你都基本看不到华硕G31的板子了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不算通病吧,可能是划伤断线了

修了N多年的通病了,G31不触发,PSON断线................

网友:
这都修了这么多年的问题了,还有什么好发帖的,遇见秒了就是

网友:
不错,热列欢迎继续写贴,加油。以前遇到的这种毛病,主板直接扔了。谢谢

网友:
反正就是这根线   最外面的一根   都是CPU风扇吹的灰引起的.

网友:
这种板修了好几块了,都是这个问题。算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找断线的是考验大伙眼力的时候了

网友:
碰到这样的主板都不给他修了。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