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 DVI BIOS自动上电

楼主(2017-09-14):
一插电,自动开机,什么情况,CPU,内存电压正常,怀疑IO问题

网友:
不一定,看看BIOS设置有个插电立即开机选项

网友:
条件都不测就怀疑io呀,太直接了吧

网友:
把BIOS  恢复出厂设置看一下   或者测一下 开关针脚电压

网友:
测开关针脚电压,或者查IO脚PSON

网友:
先把BIOS程序放电试试看,再就是开机脚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至少G41板子,BIOS肯定不会涉及到参与触发,你把BIOS芯片去掉,应该也会一插排插就上电,可以把IO的PSON到绿线这路断开,看看还是否一插就自动上电。用来检测到底是绿线对地短路了,还是IO自身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