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p发热大,提示温度过高

楼主(2017-09-22):
昨天接到同行的一个苹果6sp,外屏碎,后壳已经弯曲,发热大,反应明显卡顿,用不了几分钟就显示一个温度计,提示温度过高,请冷却,但是还能开机,所有功能正常。
既然所有功能都能正常使用,那就干吧。取下电池,接电源开机,打开一个微信,速度明显卡顿,电流直接跳到2A,这有点不对啊,这么大的电流不发热才怪,于是看待机电流,待机电流只有3毫安,不漏电啊。拆下主板,果断采用松香大法,结果是wifi的问题。关闭wifi,电流就正常,也就是几百毫安,打开wifi,电流就跳2A多。给同行报好价之后,同意修,那就干吧。先把wifi给取下来,结果掉点了,一共掉了6个点,没事,咱们会飞线,飞好线之后用绿油固化,接下来那就开干硬盘吧,6Sp的硬盘周边的小电容电阻比6代的多了,也特别容易掉,翘下来后上万隆的pcie测试架,解绑wifi,硬盘植好锡直接350上机,ok,成功搞定。

网友A:
学习了,楼主技术很不错啊!羡慕中

网友B:
修wifi为什么还要拆硬盘呢?迷茫中……

网友C:
楼主,修WIFI为什么要拆硬盘,还要解绑?另外,是怎么解绑的?

网友D:
楼主居然还有一个S型的飞线,很漂亮

网友E:
這真的是技術活 解綁WIFI也是有點麻煩..

网友F:
6S的WIFI确实容易挂。楼主挺牛的。感谢分享

网友G:
既然不换WFIFI芯片为什么要解绑?

网友H:
手工了得,理论也是丰富,支持原创好贴,加分鼓励。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修wifi为什么还要拆硬盘呢?迷茫中……

6s以后wifi是绑定了硬盘的,所以换wifi必须翘硬盘解绑wifi,不然打不开wifi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WIFI为什么要拆硬盘,还要解绑?另外,是怎么解绑的?

6s以后wifi是绑定了硬盘的,所以换wifi必须翘硬盘解绑wifi,不然打不开wifi,把硬盘放入万隆测试架,解绑wifi就行了,再装回去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居然还有一个S型的飞线,很漂亮

这个你都注意到了,实在是非常细心。这个飞线看心情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真的是技術活 解綁WIFI也是有點麻煩..

对啊。,桥硬盘解绑再装回去都用了半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F:
6S的WIFI确实容易挂。楼主挺牛的。感谢分享

对,尤其是旁边还有一个码片,实在要小心一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既然不换WFIFI芯片为什么要解绑?

6s以后wifi是绑定了硬盘的,所以换wifi必须翘硬盘解绑wifi,不然打不开wifi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手工了得,理论也是丰富,支持原创好贴,加分鼓励。

其实修机真的很需要经验,这都是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楼主技术很不错啊!羡慕中

如果说真羡慕的话,那就去实地,天天搞基,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修机真的很需要经验,这都是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

希望楼主以后能分享更多的原创好贴。

网友:
wifi换新的了把,所以解绑硬盘里面的wifi,苹果公司是多此一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6s以后wifi是绑定了硬盘的,所以换wifi必须翘硬盘解绑wifi,不然打不开wifi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6s以后wifi是绑定了硬盘的,所以换wifi必须翘硬盘解绑wifi,不然打不开wifi,把硬盘放入万隆测试架,解绑 ...

请问一放入万隆测试架,就自然能解绑?这么简单,不用什么其它操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6s以后wifi是绑定了硬盘的,所以换wifi必须翘硬盘解绑wifi,不然打不开wifi

你都没看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
楼主解释的好清楚 图文并茂谢谢楼主

网友:
我就特别怕翘wifi,翘早了掉点,晚了怕爆其他芯片

网友:
晕  卡机是这样搞的        ..................以前不知道乱搞

网友(2017-10-26):
高手,新手进来学习学习,支持支持,有个红成像测发热的,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老板显微镜多少钱买的。什么牌?一直想买个用来飞线用

网友:
边上怎么都刮露铜了??                                 ??

网友:
pcie万隆测试仪不便宜啊。活少了不合适,活多了还真不在乎这个 工具。在档口修最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说真羡慕的话,那就去实地,天天搞基,

整流桥当中的一个二极管出了问题,然后嘛电源损坏,还影响到主板CPU供电损坏。

网友:
温度高,散热要搞好,不然容易坏啊,这个做桥还真有点难

网友:
直接修wifi也可以,只是要挖,方便快捷

网友:
听说IOS11改了原厂mac不能激活,楼主这种解绑会引起不激活吗?

网友:
学习了,没事来看看还是挺有帮助的,支持!

网友:
现在手机这么麻烦啊,打算去学手机,看样子也不好弄了

网友:
好厉害啊,技术不错了,小白还在默默学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很不错啊!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这线飞得厉害,还有一个S型的。膜拜中。。。。

网友:
楼主这焊工不怎么过关呀,不过技术可以

网友:
666666非常厉害,学习了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2017-11-30):
WiFi模块是坏了吗,查找问题真的是需要细心才好找啊

网友:
换WIF 得连硬盘的钱一起加进去

网友:
6S 修wifi 又增加风险了

网友:
楼主修手机在哪学的 我也想搞手机了

网友:
飞线一流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我还不知道wifi绑在硬盘上呢

网友:
这么小气的机主屏幕都碎了没换,你这么折腾给你几百块

网友:
绝对手工技术,撬硬盘,飞线,好手艺,放大镜用多少倍的

网友:
吊苹果  新机器芯片绑定  新系统也芯片绑定  搞死人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祝楼主生活愉快

网友:
手机完全看不懂,路过看看了解一下

网友:
应该是wifi模块上面的一个小东西短路了,可以直接撬掉。先熏松香找发热点,撬掉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