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9104p 电池检测

楼主(2017-09-14):
通电大短路,pc901短路 拆了 ,
图中pr906腐蚀了
,pd900掉了一个腿 ,两个都拆 了 ,没装机器现在能亮,PS_ID搜索了一下下是电池检测 ,如果pr906 ,pd900不装的话能充电不能 ?

网友:
不能充电   中间针的电路断了  不能充

网友:
pr906 ,pd900不装的话我觉得能充电,PD900是起保护功能的吧。

网友:
PS-ID是电源适配器检测,不是电池检测,如果没有检测到电源适配器的话,是不会给电池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