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80 不触发秒一例

楼主(2017-09-14):
戴尔5480  不触发  保护隔离正常  不出待机 找图纸 看时序 查条件 3v待机未出 查待机条件测试 8223待机条件6脚 为0其他都正常  +3.3V_RTC_LDO  3v   +3.3V_EN2
为低电平 应该是故障点  追到
3.3V_ALW_ON
3.3v正常 r162两端也都是3.3   再测跟pq12 竟然不通  飞线过去 待机出来 装键盘开机亮

网友:
配上图就更清楚了,这样看不明白啊

网友:
yej 也就是 待机IC 没有 EN 哈            你说的PQ12

网友:
这个机子修的安逸

网友:
                         修的好顺利啊~

网友:
配上图就更清楚了,这样看不明白啊,建议上图

网友:
机器没进水,怎么也会断线呢?太奇皅了吧!

网友:
厉害了。大师就是厉害。。。。。。。。。。

网友:
佩服楼主  维修技术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捡到了

网友:
这个机子修的安逸   ..................

网友:
厉害呀,楼主有图纸吗,上传一份,我这有个短路的。

网友:
机器是 潮湿 断线 的吧

网友:
楼主,PQ12在哪里?做什么用的?有图???

网友:
断线,这种修的爽歪歪。当然得先查电路。

网友:
楼主理论很扎实啊,按照时序修图,一目了然。

网友:
图不大清楚啊  看不太明白 或者附上图纸也好的呀

网友: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楼主,最好把PQ12的在图纸上的位置也复制出来,便于我们分析。看客是没有图纸的。谢谢。

网友:
很多机器一般来说都是待机的问题多

网友:
楼主上图不完整,配上图就更清晰了。

网友:
关键的地方没有配图,所以才会很多人看不明白。

网友:
很少遇到这个问题,,,一般都键盘坏了可。。

网友:
要是把PQ12线路截图出来,大家看起来就更清楚了。

网友:
有图纸才好对着看啊 修机过程心得怎么体会啊

网友:
厉害 佩服 牛人一个 路过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