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ASUS S551LN REV2.0的板子在修,帮我量个电阻大小

楼主(2017-09-14):
谁有ASUS S551LN REV2.0的板子在修,帮我量个电阻大小,谢谢,现在机器花屏,找不到一样的图纸,显存旁边的电阻 发霉腐蚀了,有的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第几代的。应该有点位图吧。。。。。。。。。。。。。。。。。。

网友B:
从1K 到10K 到100K  试试吧  看看行不行。

网友C:
愣是没看清楚哪里有3个。这个和上面那个电阻都是100.还要不知道的直接问我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 好久没有修到过这么新的机器了

网友:
最讨厌  修华硕的笔记本啦  头疼

网友D:
华硕  的板子没有图纸  而且没有标识   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愣是没看清楚哪里有3个。这个和上面那个电阻都是100.还要不知道的直接问我

能在线看图纸都牛呀!

网友:
希望有在修的帮你核对下   也可以尝试找下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几代的。应该有点位图吧。。。。。。。。。。。。。。。。。。

第四代的,在论坛有找到一个,但上面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1K 到10K 到100K  试试吧  看看行不行。

如果找不到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愣是没看清楚哪里有3个。这个和上面那个电阻都是100.还要不知道的直接问我

谢谢,看起来的 位置不一样,我找100k的试下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华硕  的板子没有图纸  而且没有标识   郁闷

是的,,,一个板号,版本还好多个 ,,,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的,,,一个板号,版本还好多个 ,,,

一样的,你把内存贴纸给我。都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你把内存贴纸给我。都能找到。

谢了,我用的100K的,机子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看起来的 位置不一样,我找100k的试下先,,

好像是100k    的人家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