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用itunes更新后黑苹果求助

楼主(2017-09-14):
是这样的 手机是一个朋友的,电池坏了帮忙给他换个电池(我自己不会修手机  只会简单的拆装或者换换尾插屏幕),换完电池开机提示此IPHONE已停用请连接itunes,然后连接itunes选择更新   更新后提示输入密码。询问她密码他说手机好久没用了说了几个密码都不对,然后用itunes恢复吧,恢复完成后开机白屏黑苹果,卡主好久然后灰屏   能看到一点点背光亮  很烫。用爱思刷了1次报错。  再次用itunes刷完后还是这样    求助如何能恢复拿到手的样子   最好是恢复出厂没有密码的状态

网友A:
估计这个机器有问题吧。ITUNES 刷机报错什么???资料估计保不住了。爱思报错代码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个机器有问题吧。ITUNES 刷机报错什么???资料估计保不住了。爱思报错代码是什么???

itunes没有任何报错 爱思助手第一次也成功了刷的10.3好像    ,第二次刷11时候报错了 没注意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个机器有问题吧。ITUNES 刷机报错什么???资料估计保不住了。爱思报错代码是什么???

已下载下面那个是刷了 成功了但是依旧白屏黑苹果  一分多钟后变灰屏,进不去输入密码界面就灰了   爱思刷第一个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下载下面那个是刷了 成功了但是依旧白屏黑苹果  一分多钟后变灰屏,进不去输入密码界面就灰了   爱思 ...

灰了后连在爱思上看是什么状态。。是关机重启了。还是开机进系统了??

网友:
电脑端没有任何反应,请用数据线连接苹果设备到电脑。手机灰屏一会儿就又开始自动重启白屏黑苹果   刚才下载了一个iPhone_5.5_10.3.3_14G60_Restore   用itunes刷完后还是这样  没有报错。还有请问比如刷之前系统开启了查找Iphone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网友C:
把摄像头去了再开机试一下能不能开机

网友D:
报错多少。在那里报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摄像头去了再开机试一下能不能开机

之前是好好地就是忘了密码 被我刷成这个鸟样了   你说如果没有拆机成这样会是摄像头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报错多少。在那里报错的

爱思助手刷11这个版本会在80%报错   代码-56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爱思助手刷11这个版本会在80%报错   代码-56

但是itunes不会报错   刷完就是一直卡在白屏黑苹果 然后好久变成灰屏  ,发烫厉害   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是好好地就是忘了密码 被我刷成这个鸟样了   你说如果没有拆机成这样会是摄像头吗

可以试试,不试怎么知道呢,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爱思助手刷11这个版本会在80%报错   代码-56

NFC看看,最好还是有ITUNES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不试怎么知道呢,对吧

摄像头拆了可以刷过吗  现在手机没在跟前明天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NFC看看,最好还是有ITUNES刷

明天我去店里断开摄像头和检查下NFC看看  希望能有办法搞得,哎 帮人家换个电池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明天我去店里断开摄像头和检查下NFC看看  希望能有办法搞得,哎 帮人家换个电池成这个样子了

别急着拆机,建议你用itunes刷机,别刷11.0,刷10.3.3 ,多刷几遍

网友F:
估计手机本身有问题了。你恰好赶上了

网友G:
换个硬盘刷机试试,可能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手机本身有问题了。你恰好赶上了

我也怀疑手机有暗病  她是在电子城买的。怕是组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硬盘刷机试试,可能是硬盘的问题

我除了换配件别的不行  没有那个技术  刷机能把硬盘刷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急着拆机,建议你用itunes刷机,别刷11.0,刷10.3.3 ,多刷几遍

今天ITUNES提示更新  刚才更新了 现在重新刷一遍试试

网友H:
逻辑码片断线????????????????????????????????

网友:
学习了谢谢。。以后能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逻辑码片断线????????????????????????????????

今天刷还是那样  不报错   提示成功,完后白屏黑苹果  很久后灰屏。发烫厉害        只能最近去电子城维修了

网友I:
继续刷机 啊           估计可以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继续刷机 啊           估计可以刷好

刷了十几遍了 一个样子,还得送到专业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