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s3 瞬间掉电

楼主(2017-09-14):
对于技嘉系列的 掉电 掉电重启 等毛病论坛通病 一大推  无非就是Q管  IO的128的检测电阻。以及不出CPU供电  BIOS引起的!

但是我这个案例 论坛虽然也提起 但是没人重视过那个问题。技嘉 卡内存 瞬间掉电也和这个有关系!  U19  NCT3933U  !这是调节VTT  vcore  06LEVEL_ddr的基准 还是SM总线   关乎不过内存和掉电!

ga-P61-S3  的VTT 电压 反馈  之处!该VTT  所用RT8120D的7PIN  是由内部调节的  不是上拉电阻调节的  我这个瞬间掉电用示波器测量 发现瞬间是有电压的 肯定超过0.4  就是说瞬间VTT 是出来的 。只是反馈出现问题导致关闭了!论坛有个兄弟改电路最后也修OK了! 在测量反馈电阻以后 发现VTTD_ADJ  最后直接拆掉U19 就OK了!

我这个帖子让大家多关心下NCT3933U。当然  TQ8 TQ7 出现问题也会导致 不出VTT电压  测量的时候要仔细 是到底出来掉了 还是根本就没出来!

看帖子吃力的兄弟  可以下载PDF对照看!

网友:
就是这个8脚芯片坏拉低了VTT_ADJ电压导致瞬间掉电的是吧

网友:
NCT3933U拉低了VTT电压,引起开机掉电,八脚芯片

网友:
怎么不给大家分析一下 U19是干嘛用的

网友:
感谢大师分享‘又学到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