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s 开机3声报警

楼主(2017-09-14):
求助 300S  三声报警  是什么问题啊   机器没有进过水 和摔   插不插内存一样   BIOS刷过  求助大神

网友:
我怀疑是不是CPU坏了          这种难得搞啊

网友:
加焊过CPU  无果     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

网友:
拿去交换。不要去汗cpu、、、、、、、、、、、、、、

网友:
用示波器 测BIOS    有没有跑码   不要动不动就干U

网友:
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你的弄好了没有

网友:
CPU坏的多······························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这种问题,不好说。。。。。。。

网友:
3声是不是一长两短  如果是内存报警 查查内存电压 复位

网友:
电流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