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400笔记本关机会自动重启

楼主(2017-09-14):
前两天客户一台联想笔记本B4400说开机不显,通电看电流是没有跑码,后从网上下了个BIOS ,现在能开机也能正常用使用,但是在WIN7下点关机,后接就会自动重开机。就象是在WIN7下点重起一下。后刷过多个BIOS,还是一样的现象,不知那位高手可遇到这现象,指一二,谢。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应该是BIOS问题 你可以买个工厂BIOS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ym有没有试过进pe关机

网友:
楼上说的对  进pe看是不是系统问题 ,不行就找原厂或者原机器BIOS合成。。

网友:
网络唤醒 pci_wake#查下 低电平插电自动开机 关机变重启

网友:
开关上面测量一下 看看是不是稳定3.3v

网友:
应该可以排除BIOS程序故障了,查一下网卡唤醒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