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液晶屏吸屏工具

楼主(2017-09-14):
现在这个LED灯条坏的越来越多 每次换灯条都要请个人来抬屏 大屏幕的一个人换不了 从XX宝上买个便宜的都要60-70以上 自己做个才20不到 8CM吸盘从XX宝买10元包邮  PVC管子全部7元钱  做好试了  轻松起各种屏

网友:
好主意 实用还美观 吸住了容易拿下来吗

网友:
有创意,这个不错。还便宜。效果肯定不错。

网友:
diy达人啊,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个人感觉换灯条工作厂地要大,胆大心细就ok!!

网友A:
请教楼主,在不拆显示屏的情况下如何判断是LED灯条的问题,你用的是哪种LED灯条测试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在不拆显示屏的情况下如何判断是LED灯条的问题,你用的是哪种LED灯条测试仪?

我没用灯管测试仪, 搞维修的现在都没钱赚,穷人一个,靠经验万用表来判断, 有钱就不会自己做了 全买现成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用灯管测试仪, 搞维修的现在都没钱赚,穷人一个,靠经验万用表来判断, 有钱就不会自己做了 全买现 ...

灯条拆出来一个一个测是否能亮吗?

网友:
高手在人间    支持原创

网友C:
这个安全吗  别吸不住掉了 那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条拆出来一个一个测是否能亮吗?

这个修多了你就知道 开机时候测量LED灯条升压正有电压升起来了吗 屏大小不同电压不同 升压形的一般有几拾伏到100多伏 灯条坏的电压又慢慢降低 这种多是灯条上的灯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安全吗  别吸不住掉了 那就惨了

以试过 小屏幕的一个就提起来了 大屏55的用两个提 吸力很好 也好起下吸盘

网友:
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
不错 不过看起来好危险  吸住提起来不能拿斜不然溜了就蛋疼了

网友:
拆屏有风险,维修需谨慎!自制吸盘吸力怎样?

网友:
高手在人间    支持原创  ----------

网友:
果然是牛人。学习了。有时间做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