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V TPM236H3-WU3100 REV:4830半屏处理方法。

楼主(2017-09-14):
收到AOC E2460SWG显示器一台,(如图1),屏号:TPV TPM236H3-WU3100 REV:4860(如图2),故障现象:半屏,上面三分之一是正常的,下面三分之二呈灰屏状(如图3)。动手拆屏,看到屏边有三只“小耳朵”,从故障现象上看,上面那只“小耳朵”是正常的(从靠近屏电板那端开始)(如图4、5、6)。从外观上看,三只“小耳朵”都是一样的,上面的点分布也相同,因此大胆刮开“上耳”上所有的点进行测量,找到大概在20V左右电压的那个点(如图7),实测电压+21.6V,测量对应的“中耳”上的那个点只有5.8V(如图8),电压偏低。为了防止底板和边框挤到飞线,将底板相应位置用锉子锉了一个缺口(如图9),目的是为了保证所飞的线绝缘层不被弄破,毕竟电压相对较高。飞线至屏电板上有+21.6V的那个点(如图10),通电试机,完美解决(如图11)。在测量电压过程中,“中耳”和“下耳”的电压都是5.8V,两只“耳朵”相应的点测量不通,因此本人是这样想的,如果“中耳”上飞线后仍有部分灰屏,那就再把“下耳”相同位置的点也飞一根过去,结果发现不需要再飞了。分析其原因,是这款屏设计的缺陷,玻璃上走线路,时间长了,老化所致。希望这一贴对同行有所帮助,拆屏要小心哦,不要弄坏了!

网友:
这个也修  !!!!!!!!!!!!!!!!!!!!!!!!!!!!!!!!!!!!!!!!

网友:
这技术牛 是搞维修的料  原来也遇见过这样的屏都扔了

网友:
这技术不错,遇到这样的问题直接当废品。看来我自己的技术太差了。

网友:
是搞维修的料  原来也遇见过这样的屏都扔了,   看来我自己的技术太差了

网友:
佩服,佩服,这也行,维修无止镜。。。。

网友:
楼主是专门修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