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三星 270E5j 板号BA41-02342A 不触发

楼主(2017-09-14):
早上10点 打了个早餐   去店里    看到维修台  已经 放了 一台本子    2分钟 干完早餐    然后 拿机上电  不触发   待机 0.018    拆机 后 发先 进了  很多蟑螂  把主板清理完之后 上店   量电压    待机 只有一个  3.3 V 电感有电   嗯 先不管他     测触发开关  发现只有  1.3V   嗯电压不够      不接开关板  也是  1.3V  开关板 是没问题的      找了个点位图       发现此开关信号   通过 一个  3.3V  上拉的103排阻进入  EC     嗯 直接  风枪  把  103 掉了个头    上电   0.006然后 掉到 0.000  没电了  不是吧    按下开关  触发了   4位  电流表   不够用了  日狗  然后  从 ASUS 主板 上 找了个  103   修复 完成

网友:
腐蚀了吗  三星的贴纸下很爱藏问题

网友:
103上啦拉排阻的问题  华硕的 机器很爱坏排阻

网友:
103上啦拉排阻的问题  华硕的 机器很爱坏排阻  经常修这样的

网友:
l03排阻,易容坏。。。。。。。。。

网友:
把排阻掉了个头是什么鬼

网友:
                 是换了电阻好的吗?

网友:
不是修三星吗,竟然都是回答华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