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630维修

楼主(2017-09-14):
接同行机子,上电一看电流跑到0.6就不动了,随口给同行报了个价格打发走同行,拆机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没问题,量各电压都有,机子是集成的显卡,看来应该是桥的问题多,先直接弄桥,弄好后上电就傻眼了,电流还是和原来一样,上到0.6就停了,按电流的走向,应该是没过内存才对,对着图纸量了电压和信号都有就是不过内存,后想了想,台式也有不过内存的是BIOS问题,上论坛找了下BIOS,还真看到有位朋友接到和无这个状况是一样的刷BIOS弄好的,因论坛已经上传有本机子BIOS,我就不在重复上传。

网友:
应该先刷bios的          一般维修都是本着先软件再硬件 不要一上来就干桥

网友:
应该先刷bios的 ,,,,,,,,,,,,

网友:
无语了 上来三下两下 先干桥再说

网友:
这种老机器一般先刷BIOS 吧!先软后硬!!

网友:
三板斧。 你顺序搞错了,小伙子 ,先干 BIOS ,这个轻松, 还干桥还好故障没有扩大

网友:
先软后硬    没做出问题还好 一但判断失误 龙出人为故障  那就尴尬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修好总是好的。。。。。。。。。。。。。

网友:
先软后硬啊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了学习了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供电都有  肯定要先刷BIOS呀。

网友:
刷BOIS能好的机器就不用多说了 发链接就可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好啊。迅维这几天又不给充分要怎么办

网友:
一般是先刷BIOS 但是看楼主的焊接技术还是很硬的 所以在楼主眼里这两个的难度差不多先修那里都差不多 呵呵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