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键盘拆卸方法

楼主(2017-09-14):
关于笔记本键盘拆机经验切记!请勿带电操作!!!

1.大部分笔记本键盘 都是在键盘上端设有倒扣,向上推动倒扣键盘可自动弹起,取下键盘拔掉键盘线即可。

2.部分键盘带有螺丝孔,需拧掉笔记本D壳螺丝,方可取下键盘。一般D壳会有标识。
3.部分键盘分为两层,需要向上推动第一层,在第一层下面有几颗小螺丝,拧掉小螺丝方可取下键盘。一般都是联想的笔记本。
4.还有在键盘上方有可拆开的挡板,需要先取下挡板才能取下键盘的。一般都是比较老的机器。

网友A:
这个简单的问题还需要发到这里来吗??

网友:
这个简单的问题还需要发到这里来吗?

网友B:
其实,键盘带电操作不影响的,我经常在进系统的情况拆装,当然,内存,屏线之类的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
键盘可以带电操作的,我经常在进系统的情况下,拆装键盘,当然,屏线,和内存之类的肯定要断电的情况下拆装的

网友:
现在联想的比较难,撬键盘上面框子的时候容易有断裂。

网友:
联想的一般都需要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键盘带电操作不影响的,我经常在进系统的情况拆装,当然,内存,屏线之类的是肯定不行的

最好还是不带电,键盘也会引起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的问题还需要发到这里来吗??

得点分不容易,大神可直接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的问题还需要发到这里来吗??

你这是论坛管理员的小号吗?     内容和板块没问题吧。。。

网友:
在这感觉好好很有道理,分析到位,我喜欢,我开心

网友:
不错 介绍还算全面 来顶一下 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
新手肯定需要这些 宝贵经验  老鸟可以忽略、

网友:
为了金币大家这都是拼了呀   、、、、、

网友:
套路你懂我也懂,请别拆穿。。。。。。。。。。。。。。

网友:
1.大部分笔记本键盘 都是在键盘上端设有倒扣,向上推动倒扣键盘可自动弹起,取下键盘拔掉键盘线即可。

网友:
这样也算是拆机图解吗。应该更详细一些。

网友:
都是慢慢拆

网友:
拆过几台 多动手就好………………………………………………

网友:
得点分不容易,大神可直接屏蔽..............

网友:
实际上带电插拔是可以的 要求就是不要拖泥带水一步到位  屏幕 键盘 触摸板 尽管理论上是禁止带电的  实际上这种带电操作是很常见了   我有两次是带电焊接EC的 完全没问题  你是不是不信  虽然这些事情做了很多 不过 大家还是按书上来吧 安全第一也给自己一个规范

网友:
现在机器基本都夹带在C壳里面了。。。 累成狗  还不好报价!!!

网友:
好技术呀,好技术,学习学习新手肯定需要这些 宝贵经验  老鸟可以忽略、

网友:
千万不要开着机去插键盘    血的教训

网友:
不错不错。加油,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