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6751P跑马掉电

楼主(2017-09-14):
机器上电跑马到1.1几掉电 集显电压没出  不上内存0.8几不掉电 没有集显  过内存才有集显 刷过桥BIOS一样   上内存有3次跳变 感觉应该过内存了 集显就是不出  掉到0.34左右有1秒停顿 测量电压都正常  只有集显没有  其中掉到0.34时候这个信号PM_DRAM_PWRGD也掉了 别的信号正常U1的2脚跟着掉 PM_DRAM_PWRGD这个信号会跟着电流掉 大家给个方向  。。。。初步怀疑PCH坏

网友:
没人帮分析一下案情吗  自己顶一下吧  哎

网友A:
G470 显卡坏了也会掉电,楼主可以把独显供电电杆挑开  然后看看会不会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70 显卡坏了也会掉电,楼主可以把独显供电电杆挑开  然后看看会不会显示

挑开独显供电     问题依旧  一样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