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笔记本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9-14):
        一同行送了台HP G6本本来修,报故障为不开机,接单。。。报个大概维修价格,客户同意维修并且还自动走人。。           上电试机,电流表全为0,没有一点电流。。。徒弟拆机中。。。
         检测主板发现隔离电路不过,公共点只有0.3V的电压,也没有后现短路,好吧,真的是隔离电路问题了。。
          一番乱查,也没发现哪里有问题呀,郁闷。。。开图。。

        再次检测,发现是PQ48没有导通嘛。。广达的,G极没有20多V电压嘛。。测芯片各种电压,都有,但到了PQ17,PQ18这边条件就不对了,电压条件都没有。。首先想到可能是电容漏电?于是拿风枪拆电容PC94,风枪这一吹不要紧,发现电流表竟然有电流了,0.02,这下才发现主板还通着电那。。把风枪移开,几秒后又没电流了,神奇。。。再次拿风枪在PC94周围随便吹,又有0.02电流了。。
          尼媒。。这是某个零件不良啊,把周围的电阻电容移开一只脚,一个一个测,都没问题,PQ17也没问题,焊回去还是一样故障,把他们都换掉,还是一样故障!电流为0,热风一吹又是0.02.。。好吧,哥当你是PCB出问题了。。不查了!
        研究一下电路图,拆掉PQ18,上电,嗯。。电流0.02了,PQ48的G极有28V了,19V过来了,3V5V也有了,按开关也开机了。。。

          关电,把东西都装上,显示了。。。

          顺便把电池也插上试试,可以充电。把电源拔了,不关机。。。。不错不错。。这机好了

        装机进系统,一切正常!

        好吧,扔一边,等客户送钱来。。。

网友A:
能不能教教我啊,我什么都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教教我啊,我什么都不会。

可以教的,可是,我看你是真的什么也不会啊,连分也不会加呢

网友:
我会加分

网友B:
是不是搞维修的工作台都差不多乱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搞维修的工作台都差不多乱啊   哈哈

刚收拾好又乱,没办法 的;P

网友C:
不错,按图纸分析还是很快的!就是仔细点

网友D:
老司机就是牛B 这么难修的机子 又被你修出来!

网友E:
技术不错。。。工作台也得劲。。。。。。。。。。。

网友:
帮你加个分

网友: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多来捧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不错。。。工作台也得劲。。。。。。。。。。。

传说中的。。。脏。。。乱。。。差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电路图啊,为什么拆了PQ18,就行了,能显示了呢?

网友G:
楼主  技术不错啊   恭喜发财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电路图啊,为什么拆了PQ18,就行了,能显示了呢?

PR102和PR104组成一个与门电路,ACOK_IN和+VH28都为正常电压都为高电平时PQ48的G极就有高电平了,PQ48就导通了,现在是PQ18把这个与门输出电压也就是PQ48的G极导通电压给拉低了,所以,拆掉PQ18就完美了就可以收钱了!

网友:
厉害,既会修电脑又会加分!不会加分的都不是好的维修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按图纸分析还是很快的!就是仔细点

有时嘛,有个图修起来还是事半功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司机就是牛B 这么难修的机子 又被你修出来!

羡慕嫉妒恨吧?:sleepy: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搞维修的工作台都差不多乱啊   哈哈

说真的,我还真没见过有多干净的维修台。。干净说明生意不好。。当然,也不能排队掉那些勤快的维修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技术不错啊   恭喜发财  哈哈

大家都一起发财喽。。。。。。。。。

网友I:
就服你了通电上风枪取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真的,我还真没见过有多干净的维修台。。干净说明生意不好。。当然,也不能排队掉那些勤快的维修工程师 ...

俺就是勤快的工程师

网友J:
保护隔离 抓住ACIN

网友K:
正常情况下q18处于一直不导通状态   拆除无任何后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教教我啊,我什么都不会。

想学可以报名下迅维的相关课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正常情况下q18处于一直不导通状态   拆除无任何后患

一看就是有理论有经验的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保护隔离 抓住ACIN

一看就是有理论有经验的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服你了通电上风枪取东西??

修急了都会犯点小错误的嘛。。。。。。

网友:
不是说公共点0.6v、吗。是PQ48导通拉低了吗/不是很明白

网友:
先给你加分不加分的维修员都不是好的维修员你这话说的。你把PQ18拆了不影响嘛。

网友:
28HV和PQ18 有什么关系么  不是中间有连着电阻么?

网友:
    啥都不说了 ,加分加分。